楼主(2008-06-09):
我想用带模拟量输出的光电传感器监测溶体的混浊度,只要输出信号与混浊度成比例就行。这样行吗?请教大家

网友A:
那要看光电传感器对光线的强弱分辨是不是线性的

网友B:
基本是不可能的。。一般的对比对传感器都是开关量的。模拟量的还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