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9):
求助,办公室漏电保护开关老跳,测绝缘是好的,零线与火线电流不相等是啥原因???????

网友A:
有其它分路;

网友B:
因该是还有其他支路,检查一下看

网友C:
如果以前是好的,那么肯定是有接地的地方。没法量整个线路的绝缘。

网友D:
把线路上的用电器全部拔出,有可能是用电设备绝缘不好

网友E:
看一下漏电保护的接线方法,零线和火线都是要进开关的。如果零线没有经过漏电保护器,肯定要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