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9):
交流电机变频与直流伺服电机调速中,在低转速(0---5HZ)情况下谁更平稳,变频器虽然能在0HZ运行,但输出转矩不能保证,很不稳定。在直流调速中是否低速 也不稳定呢?谁的低速更稳定些呢?请教有实际经验的老师回答。

网友A:
当然是直流电机了。直流电机在0转可以输出可控的转矩,而且是稳定的。交流同步机(伺服)也可以,但价格比直流机就贵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在网上的很多介绍中都把变频调速说成淘汰直流调速,绝对是误导,因为调速多在低速阶段,而变频在低速扭矩根本达不到,这也让我付出几千元的学费代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的很多介绍中都把变频调速说成淘汰直流调速,绝对是误导,因为调速多在低速阶段,而变频在低速扭矩根本达不到,这也让我付出几千元的学费代价。
呵呵,交流变频电机在无转速传感器的条件下,5赫兹以上达到额定转矩是没有问题的。在有转速传感器的条件下1赫兹以上可以达到额定转矩。这是没有问题的。在1赫兹以下,交流机的转矩是不可控的。

交流机和直流机的用途、系统成本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形成互补的技术方案,不能说谁代替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