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大家好,学习PLC光看命令是不行的,一定要多做下练习,PLC在全自动洗衣机控制系统中的应用,是我从一本书中抄下来的,大家磨下刀,共同进步.编好程序的兄弟们发上来,大家参考交流下

楼主:
PLC在全自动洗衣机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全自动洗衣机控制系统要求
<1>自动洗衣机的进水、洗衣、排水和脱水是通过水位开关、电磁进水阀和电磁排水阀这间相互配合来实现自动控制的。水位开关用来控制洗衣机内的高、中、低水位;电磁进水阀起着通/断水源的作用.进水时,电磁进水阀打开,将水注入;排水时,电磁排水阀打开,将水排出;洗衣时,洗涤电动机起动;脱水时,脱水桶起动.
<设备控制要求>
全自动洗衣机对控制系统的要求是能实现“正常运行”和“强制停止”两种方式。
“正常运行”方式的控制要求如下:
1> 将水位通过水位选择开关设在合适的位置<高、中、低>,按下“起动”按钮,开始进水,达到设定的水位<高、中、低>后,停止进水。
2> 进水停止2S后开始洗衣。
3> 洗衣时,正转20S,停2S,然后反转20S,停2S。
4> 如此循环共5次,总共220S后开始排水,排空后脱水30S。
5> 然后再进水,重复1~4步,如此循环共3次。
6> 洗衣过和完成。报警3S并自动停止。
“强制停止”方式的控制要求如下:
1> 若按下“停止”按钮,洗衣过程停止,洗涤电动机和脱水桶停转,进水电磁阀和排水电磁阀全部闭合。
2> 可用手动排水开关和手动脱水开关进行手动排水和脱水。

楼主:
大家编好程序就发上来,大家交流

网友A:
看来没人理你,同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