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控制故障请教

楼主(2008-06-10):
我公司使用MODBUS方式控制主轴的启动及变速度。用的V7的变频器,以下为参数:
/*  TYPE 30 V7/315, 7.5Hp Colombo 24000RPM, 380vac  */
` Value  Param#  Type           Units   Description
   0     002    30   modset  `   1     V/F Mode
   2     003    30   modset  `   1     Run Stop method
   6     004    30   modset  `   1     Speed control method
   0     010    30   modset  `   1     Digital operator not detected
4000     011    30   modset  ` 0.1 Hz  Maximum output frequency
3800     012    30   modset  ` 0.1 V   Maximum output voltage
3000     013    30   modset  ` 0.1 Hz  Maximum output voltage frequency
1500     014    30   modset  ` 0.1 Hz  Mid output frequency
1900     015    30   modset  ` 0.1 V   Mid output frequency voltage
 100     016    30   modset  ` 0.1 Hz  Minimum output frequency
 127     017    30   modset  ` 0.1 V   Minimum output frequency voltage
   0     018    30   modset  `   1     Accel/Decel Units, DEFAULT
  30     019    30   modset  ` 0.1 Sec Acceleration time
  50     020    30   modset  ` 0.1 Sec Deceleration time
 100     033    30   modset  `   1     Freq ref upper limit, DEFAULT
 125     036    30   modset  ` 0.1 A   Motor current
   0     037    30   modset  `   1     Electronic thermal O/L, DEFAULT
   8     038    30   modset  `   1     Electronic thermal O/L time constant, DEFAULT
   3     052    30   modset  `   1     Input S3: External Fault NO
   7     055    30   modset  `   1     Input S6: External Speed Cmd 3, DEFAULT
   5     059    30   modset  `   1     Output 2: Frequency detection 0
   2     081    30   modset  `   1     Power loss ride thru
  10     090    30   modset  ` 0.1 Sec DC injection breaking Time at stop
   0     092    30   modset  `   1     Stall Prevention during Deceleration
  10     103    30   modset  `  0.1    Fix if P5 is used instead of V7

/*  TYPE 31  V7/315, 10Hp Colombo 24000RPM, 220vac RA TC */
` Value  Param#  Type           Units   Description
   0     002    31   modset  `   1     V/F Mode
   2     003    31   modset  `   1     Run Stop method
   6     004    31   modset  `   1     Speed control method
   0     010    31   modset  `   1     Digital operator not detected
4000     011    31   modset  ` 0.1 Hz  Maximum output frequency
2200     012    31   modset  ` 0.1 V   Maximum output voltage
3000     013    31   modset  ` 0.1 Hz  Maximum output voltage frequency
1500     014    31   modset  ` 0.1 Hz  Mid output frequency
1100     015    31   modset  ` 0.1 V   Mid output frequency voltage
 100     016    31   modset  ` 0.1 Hz  Minimum output frequency
  73     017    31   modset  ` 0.1 V   Minimum output frequency voltage
   0     018    31   modset  `   1     Accel/Decel Units, DEFAULT
  50     019    31   modset  ` 0.1 Sec Acceleration time
  40     020    31   modset  ` 0.1 Sec Deceleration time
 100     033    31   modset  `   1     Freq ref upper limit, DEFAULT
 300     036    31   modset  ` 0.1 A   Motor current
   0     037    31   modset  `   1     Electronic thermal O/L, DEFAULT
   4     052    31   modset  `   1     Input S3: External Fault NC
   7     055    31   modset  `   1     Input S6: External Speed Cmd 3, DEFAULT
   5     059    31   modset  `   1     Output 2: Frequency detection 0
   2     081    31   modset  `   1     Power loss ride thru
  10     090    31   modset  ` 0.1 Sec DC injection breaking Time at stop
   1     092    31   modset  `   1     Stall Prevention during Deceleration
  10     103    31   modset  `  0.1    Fix if P5 is used instead of V7
以前工作正常,现出现以下故障:使用MODBUS控制方式,用我公司的系统启动主轴时,主轴有刺耳尖叫声,并需要20秒左右才能达到正常转速度,变频器提示OL1 OL2报警,有时候也出EF3报警。系统这边按停止指令,主轴也没有停止,好象变频器没有受到信号一样。
把N003改为N004改为0,以手动方式启动及变频率,主轴启动又能正常启动。现在我搞蒙了,不知道是我系统有问题还是变频器有问题,或是主轴有问题,请高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