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我公司原来的机器是用一台变频器带动两个电机(一个是2.2KW,一个是1.5KW)都是变频电机,请问,这样的时候变频器里的电机参数该怎么设置,这两台电机是通过接触器互锁的,驱动时只能驱动其中的一台,但其切换的的次数不是很多!是属于调整用的!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我所疑惑的几个问题:
1、变频器里的电机参数我该怎么设置?
2、这样对变频器和电机有什么影响?
3、如果不妥该怎么去修改或处理?
4、如果不用屏蔽电缆行不行(有编码器测速)?

小弟在此叩谢各位!!

网友A:
变频器是哪家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本人没用过

楼主:
我在线等高手回答!

网友B:
呵呵,台达的?也有参数组转换功能了?够牛。
确实很专业。台达的装置没用过,希望你找到台达的技术热线,询问一下即可。
一般的如果具备多个参数组的变频器,都可以实现你的功能。通过参数组转换命令,完成两套参数组的转换。就拿西门子的MM440来说,他有三套电机数据组,可以完成3台电机的不同控制状态。调试的时候,每台电机对应自己的电机数据组,建立自己的数学模型。应用的时候,要通过控制命令实现转换。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C:
台达发展的不错了

网友D:
我们用的是YASKAWA的,也是通过参数组转换来实现一台变频器对多台电机进行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