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新手求欧姆龙PLC梯形图及指令按开关0000延时10秒OUT 201,再按0000延时10秒断开201

网友A:
这个用一个计数器+2个定时器可以完成;

网友B:
@LD 0.00
ANDNOT W0.00
@LD 0.00
NOT(520)
AND W0.00
ORLD
OUT W0.00
LD W0.00
TIM 0000 #100
LD T0000
OR 200.00
ANDNOT T0001
OUT 200.00
LDNOT W0.00
AND 200.00
TIM 0001 #100

网友B:
為方便模擬,使用CJ1M類型的PLC,如果您使用CPM2A,只要略為修改一下觸點名就可以。

楼主:
请问@LD    以及W0.00的意思

楼主:
请问NOT(520)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