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在维修后,有些故障是需要试验机器好不好用的.因为侍服器必须是闭环控制的.而且控制信号都是来自PLC或者电脑!
这就对我们在试机时提供了困难,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伺服电机本身有编码器连接到伺服驱动器上,通过电脑或PLC发脉冲至伺服驱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
电机驱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