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小弟不才,刚刚接触wincc组态软件,有一事请教,如何将控制按钮在控制流程完成以后隐掉,再次操作无效(就是说,按钮不可再次点击)!

网友A:
按钮的显示属性上连接一个Bool变量,然后控制该变量来显示或者隐藏按钮。

楼主:
这个比尔变量改如何定义呢?

网友B:
BOOl量就直接在WINCC的变量管理器中添加一个BOOL变量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