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新手求助欧姆龙PLC指令按开关0000延时10秒启动再按0000  10秒停止
LD0000
OR2000
OUT2000
TIM00 #100
LDTIM00
OR200
ANDNOTTIM01
OUT200
LD0000
OR2001
OUT2001
ANDNOT200
TIM01 #100
END
以上谢谢

网友A:
当你按的时间久一点的时候,你说发生了什么事,你想按一次才变化,不管这一次按的时间是多长,只能变化一次,就要加沿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