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请高手讲一下DBX与DBW之间的换算捷径,能否用VB做个简单的计算器?

网友A:
eg:
DBW0包含 DBB0(高八位) 和 DBB1(低八位)

DBB0有八位:分别为dbx0.0-dbx0.7
DBB1有八位:分别为dbx1.0---dbx1.7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DBW0包含 DBB0(高字节) 和 DBB1(低字节).

很多公司的软件"高字节和低字节"定义与西门子相反! 例如: iFix上位机软件就定义为

Bit 0         Bit 1           Bit 2  ...    Bit 8      ...Bit 15        ( Intellution iFix上位机软件 )

DBX1.0     DBX1.1       DBX1.2 ...  DBX0.0  ...DBX0.7    ( Siemens S7软件 )

网友C:
捷径,西门子有个换算函数的,bool to D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