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A4参数设定

楼主(2008-06-10):
伺服的 参数如何设定
如pr2 ,pr42,44,46
这个参数表如何看,什么意思?

楼主:
这些参数是像变频器那样直接输入到伺服马达里的呢 ,还是说通过PLC输给相应的地址的?

网友A:
这些参数是输入到私服驱动器里面保存
不是什么PLC里面输入的
指示驱动器的一个参数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