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各位大师傅:
由于之前本人一直用FX系列的软件,现在换了一个新东家用的是GX系列的软件.不太会用这个软件.
  问题:每次传送程序时都出现通信错误,要我先选择COM端口.但我怎么选都不行(从COM-COM9全试了一遍都不行).请大师们指导指导!小弟感激不尽!
Best regards!

网友A:
请查看下您电脑的COM口是COM几?而不是随便试......

网友B:
通讯设置的地方没有设成功;

网友C:
从设备管理器中查COM端口是多少,传输速度是多少,在GX软件的通讯设中要与设备管理器中一致。也可以试一下USB转COM口的通信线(至少30元以上的),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两种方式反复试一下,就能上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
我试试看!

网友D:
如果是usb转232的  那一定是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空是com?  再连接外边的设备

楼主:
搞不懂.搞了半天还是不行.
我用FX系列的软件就可以传送.用GX就不行,提示的是通信端口错误.
急呀!各位大师,GX系列怎样设置COM端口,在那里设置,具体怎样设置(具体步骤)
感激不尽!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and best regards!

网友E:
传输设置里面

网友F:
我也是刚学,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在设备管理器里查端口,然后在传输设置里面设置对应的端口就可以.希望大家互相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G:
用USB-SC09数据线,串行口设好,传送速度9600,多设几种参数,再用通信测试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