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启动电机

楼主(2008-06-10):
变频器启动电机时都有什么特点具体参数时多少比如电流、电压、功率还有一些其他的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我急用

楼主:
各位多帮忙啊

网友A:
变频器有监控功能 可以实时查看一些参数  电流 直流电压  转速 频率等等
看看说明书

网友B:
变频器起动电机时,特点有:启动转矩可控,连续平滑,对电网没有电流冲击。

参数设置,要根据不同的变频器,用相应不同的参数设置。这要借助于产品使用手册。

楼主:
请问电机的负载特性怎么判断 我知道有恒转矩 恒功率 二次方率 但具体的电机启动和正常工作时的特性一样吗 根据什么来确定定呢 麻烦您了

网友B:
恒转矩特性,一般指传动中的驱动电机,比如:棍道、卷绕、升降、行走等等负载,变转矩负载一般指风机和泵类。但是潜水泵、罗茨风机属于恒转矩负载,对于恒转矩负载,需要具备一定的启动能力,比如采用启动提升控制或者附加转矩控制、矢量控制等方式,变转矩负载就很好办了,启动的时候转矩很小,所以很容易启动。但变转矩负载随着转速的上升,转矩也按照平方关系加大,变转矩负载不要将转速超过它的额定值。这是他的特性。

楼主:
我的负载时一个分子泵用来抽真空的 我不能确定它的负载特性 如果按恒转矩计算启动时间因为转速太搞启动时间的数值大的惊人  我还想问一下变频器的功率和电机的功率时对应的吗 比如知道变频器的功率时2.2千瓦 能判定电机的功率也时2.2千瓦吗

网友B:
你是指的运行状态的功率对应关系吗?那当然。变频器的功率要比电机的功率还大些,因为变频器还有些内损耗,所以比电机的功率要大些。

另外我已经推荐给你一篇文章了,看看有帮助,分子泵应该不是恒转矩负载,是变转矩负载,这是我的理解,但是我没有在这个领域接触过。只是凭着他的特性分析。比如他有涡轮型、复合型都与摩擦阻力有关。而且要求的启动时间可以很长,等等。

楼主:
太感谢您了 我还要做一个负载的曲线就时根据负载的变化 电机提供转矩的变化 还有就是确定启动时间  画出完全的曲线来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时在变频器中设定的参数在变频器损坏的情况下能否靠什么方法把数据读出来 麻烦各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谢您了 我还要做一个负载的曲线就时根据负载的变化 电机提供转矩的变化 还有就是确定启动时间  画出完全的曲线来
这个过程应该是自动的,随着不同的负载工况,惦记的转矩是自动改变的,以适应负载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变频器中设定的参数,在变频器损坏的情况下,能否靠什么方法把数据读出来 麻烦各位了
这个问题要根据你使用的具体的变频器是谁制造的,由说明书提供方法,以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他有专门的软件与变频器通讯,调试以后可以下载或者上传数据,出现故障可以监控诊断。

楼主:
那请问 是不是知道了负载的特性就行了呢 知道了负载特性 选电机电机要满足工作要求就行了吗  那我向电机厂提供我的转矩特性 还有电源 电流 功率 转数 功率因数等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 是不是知道了负载的特性就行了呢 知道了负载特性 选电机电机要满足工作要求就行了吗  那我向电机厂提供我的转矩特性 还有电源 电流 功率 转数 功率因数等就可以了吗
OK,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您 我再考虑一下 不懂再请教您

楼主:
请问要电机的功率因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在做电机的时候是他向我提供还时要我向电机厂提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