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现在手里有一个 三菱 的 F1-30MR  的PLC  想找与它相关手持编程器  或者 如果能链接电脑  那就找 链接PC的电缆和编程软件    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帮小弟  谢谢大家了
{对了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FX-20P的编程器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30MR上面}

网友A:
FX-20P不能用在F1-30MR上;
F1-30MR用手编器是F1-20P或F2-20P;
与电脑连就别想了;

楼主:
已经查到了   可以连接电脑的    电脑连接必须加一个A-LINK或F2-20GF1的模块才能用     软件用medoc

网友A:
呵呵;
先问一下一个A-LINK或F2-20GF1的模块的价格,就知道我为什么说不能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