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公司要测量管道中亚硫酸的流量。选用的是角接取压节流装置,差压60KPa,最大流量50t/h,流体密度是988.29KG/M3,变送器是EJA110A,智能流量积分仪是上润的WP-L801系列的。数显表的二级参数设定的是b1=2,b2=1b3=0,b4=0,b5=0。一级参数的密度不知道设定多少?是0.98829还是988.29?设定0.98829的时候差压显示16.9KPa的时候流量才0.8?设定988.29的时候全关着、差压为0的时候流量还有0.9?不知道什么地方设置的不对?请问高手?跪求!!!!!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还有就是一级参数的K值怎么计算啊?

楼主:
真诚的求救各位前辈高手!!!
我的QQ:14605782!

网友A(2008-09-07):
在上润的说明书里介绍得很清楚,LZ还是认真读读!
K系数很重要,一定要找到对应的例子照着计算。

网友B:
其实积算仪说明书上应该有写的 注意流体单位 你的密度单位要和流量单位统一....说明书上有例子

网友B:
另外一级参数是积算仪自己推算出来的好象.....我不太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