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1):
LD       I0.0
FOR     VW100,1,4
然后循环的程序为:间隔3秒的正反转运转

奇怪的事情是,他们的定时器还远远没有定时够时间,就开始工作状态的转换了,就好像定时器形同虚设一样(这期间,定时器也正常计时,没有出现计时加快的现象)

更奇怪的是,我吧INDX值设为4,即:
LD       I0.0
FOR     VW100,4,4
他就可以正常的计时到3秒钟才动作!

大家可以去试试循环指令!有谁可以正常运行的发个SLT表上来给我参考参考!
还有请教一下各位老鸟
这个INDX值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怎么设?
不要照搬指令手册那些东西出来哦!!已经证实,西门子公司给的这方面的资料是错得离谱的!!

楼主:
靠,真的没有人懂用FOR,NEXT指令,这论坛的精英都死哪里去了,都是进来小货色

网友A:
又来了一个小货色,不要介意啊
定时器指令,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只能被调用一次,如果存在多次调用,计时值会出错的。
你的程序问题不是出在指令上,而是出在你的程序编的有问题。
如果你定时3秒,第一段程序循环执行了四次,则应在0.75秒左右定时器输出就会接通。
而你后一段程序,循环只执行了一次,所以定时器能正确计时。
还有,当你监控循环执行的程序时,你看到的状态未必是程序执行的实际状态。
另外,发程序要发个完整的程序,描述要清楚,别人才好帮你找原因。

楼主:
哟,来了个很角色~~呵呵,真是不逼猖从良真不行啊,谢谢大哥啦~~
我就来个完整的STL:
LD      I0.0
FOR    VW100,1,4
LDN    Q0.1
=       Q0.0
AN     T101
TON   T101,30
LD      T101
O        Q0.1
LPS
AN      T102
=        Q0.1
LPP
TON    T102,30
NEXT

大哥帮忙看下这个程序出现了什么问题?
会不会出现你2楼说的情况,他说的很经典的,大家值得学习啊~~~

楼主:
还有INDX 的值到底怎么设定啊,可以换别的吗?为什么老是VW100,设定那个数值到底有什么要求啊~~~~
DZFA大哥,在讲详细点好不?

网友A:
你的FOR指令用得没有错,INDEX不一定非要用VW100,用其它地址也可以,比如MW0,VW0.只要没有与程序中其它部分使用的地址重复。
要实现间隔3秒的正反转运转,不需要用循环程序,执行结果反而是正确的。PLC的程序执行本身就是循环扫描的,四个扫描周期就相当于循环执行了四次。

楼主:
那循环指令正确的实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DZFA大哥,随便编写一个给我参考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