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1):
谁知道三菱 FX2-80MR 这个型号的 PLC ?
谁有他的说明书?  这款PLC好用稳定吗?

网友A:
应该是FX2N-80MR吧!
输入输出80点,输出形式继电器输出。
FX全系列说明书工控网上随便一抓就是一堆。
我们用了几台这个型号的,七、八年了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B:
的确有这个型号,不过是90年代的时候的产品;/
90年代的产品,有十五六年了,后来用FX2N来代替了;

网友C:
我买了二个二手的,才1300一个,
装在一台老电梯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