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1):
我厂有三相表,工程队用电,读数从20,走到30.(他用的是3相的搅拌机)
收费是按10度收?   还是按10乘3 收????
 我同事是按30收的,他说3相表要乘3.。。。
 我对这个问题搞不懂,请高手指教。。。
 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A:
三相电表不用乘3,如果用了电流互感器,要乘变比。单相电表接到三相均匀负荷上才乘以3.多看书。

楼主:
是指单相表接到3相电的1相上,计量值要乘3吗???
  或说用1块单相表计量3相电,得数要乘3吗???(3相均匀负荷)

网友A:
对,用1块单相表计量3相电,得数要乘3。必须是3相均匀负荷才能用1块单相表计量3相电。

网友B:
准确的测量应当使用三相电表或用三个单相表;
只有在三相电流平衡的情况下用一个表X3才准;

网友C(2011-12-08):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表不用乘3,如果用了电流互感器,要乘变比。单相电表接到三相均匀负荷上才乘以3.多看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测量应当使用三相电表或用三个单相表;
只有在三相电流平衡的情况下用一个表X3才准;
Z版说的对,只有三相均衡乘3才准

网友E:
如果是接互感器用的,就要乘以倍率了。

网友F(2012-01-13):
不需要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