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来的容性负载?

楼主(2008-06-11):
我单位的电容补偿控制器,很多时候显示超前.奇怪的是电容没投入补偿啊.使用多年的线路和负载,也没有什么变化.怎么会多数时候呈容性的呢?换了一个控制器结果也是这样.指针表显示和控制器一样,说明控制器显示是正确的.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单位全部是电缆输出.没有架空线.具体负载多数是电脑、日光灯、氖灯。请知道原因的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有时间设置的,没有超过设定的时间是不会投入的

楼主:
和时间没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控制器在自动状态下,检测始终是超前的。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检测是容性超前的,所以电容就不投入工作了。线路中正常使用的负荷,而且使用多年了。怎么会变容性的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单位的电容补偿控制器,很多时候显示超前.奇怪的是电容没投入补偿啊.使用多年的线路和负载,也没有什么变化.怎么会多数时候呈容性的呢?换了一个控制器结果也是这样.指针表显示和控制器一样,说明控制器显示是正确的.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单位全部是电缆输出.没有架空线.具体负载多数是电脑、日光灯、氖灯。请知道原因的师傅指点下。谢谢。
电流取样信号的极性接反了!(证明你曾经更换过电路中的电器件,最终导致接线错误)

楼主:
电流取样信号的极性接反了!(证明你曾经更换过电路中的电器件,最终导致接线错误)
电流取样信号的极性在控制器端好象没正反只说吧.再说我也没有更换任何东西.

网友C:
同意3楼说法。检查一下互感器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