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1):
我是新手,我现在正在弄一个项目, 是一个绕线机,要求是步近驱动绕线, 我选择的PLC 是FX1S 的, 请问该PLC可以两轴同时输出吗? 并且要求是不同的速度.  如果可以的话, 这样使用会影响精度吗?

网友A:
可以同时输出,但2轴是单独控制的,不能连动;
只有FX2N-20GM的模块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我现在正在弄一个项目, 是一个绕线机,要求是步近驱动绕线, 我选择的PLC 是FX1S 的, 请问该PLC可以两轴同时输出吗? 并且要求是不同的速度.  如果可以的话, 这样使用会影响精度吗?
 同意说法..

网友C:
FX2N-20GM可以,你说的两轴圆弧插补。松下的有款PLC可以,fpg的可以。我用过。QQ513007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