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问题

楼主(2008-06-11):
请问三菱什么系列的PLC  可以做到CPU 和 扩展模块分开装的.  换句话说就是,我把CPU主模块装在电气控制柜里,把IO扩展模块装在现场, 用2条线<485>和CPU连起来通讯. 我用多少IO点我就买多少扩展模块就可以了, 请问要什么系列的PLC 呢?

网友A:
用CC-LINK通讯可以实现;

网友B:
三菱FX2N,FX3U,A,Q系列的PLC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三菱什么系列的PLC  可以做到CPU 和 扩展模块分开装的.  换句话说就是,我把CPU主模块装在电气控制柜里,把IO扩展模块装在现场, 用2条线<485>和CPU连起来通讯. 我用多少IO点我就买多少扩展模块就可以了, 请问要什么系列的PLC 呢?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