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1):
题目写 400V级220KW变频器是用在起重机上的起升机构的,大车行走机构和小车机构用的是55kw的,使用时间大约是半年,基本无问题,现在有一问题不明。恳请各位有安川使用应验的同行和师傅们指点。
  设备是轮胎式起重机,大车行走机构没有采用速度反馈,(当然走起来不大稳),现在采用的控制方式是 无PG的V/F控制。我想改成无PG 的 矢量控制,它有两个选择,无PG的矢量控制1和无PG的矢量控制2,我选用矢量控制1时,大车机构运行过程中,很容易就报 过电流故障,但是同样的路况,V/F控制就没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好:你在转换了控制方式后,有没有让电机进行自学习。jialisen001@163.com

楼主:
佳丽森先生,呵呵。。。在这里也碰到你很高兴。
自学习还没有进行,因为电机离开减速箱挺麻烦,说明书介绍可以进行静止型自学习,是不是就是自学习时电机不运转的意思。我担心出问题,暂时还没试。

网友A:
是在电机不转的情况下进行自学习。你将E1-06修改为50试一试。

楼主:
好,等设备不忙的时候一定试一下,现在仍然是无PG的V/F控制方式运行。

网友B:
最好是进行下自学习
如果不方便的话,就直接把额定电流改大点也行 E2-01

网友A:
你好:实验了吗,结果如何。能否将结果告知。

网友C(2008-09-16):
更改控制方式电机参数会随之变回出厂设置,需要改回来。另外矢量控制要比V/F控制精确很多,检测也多了很多当然会报故障。你们的大车是不是有两个变频器??在矢量控制时可以尝试将B7-01 更改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