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1):
一个变频器+变频电机,基频50,变频2-200,有人说频率只有在20左右,输出性能才稳定,请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变频器+变频电机,基频50,变频2-200,有人说频率只有在20左右,输出性能才稳定,请各位高手解答
首先,你要找到能够具有2-200Hz调速范围的电机,这很重要。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有能力。而电机有没有,就很难讲了。

从理论上和实际中,都是没有问题的。变频器要选择性能好的、电机要选择铭牌数据最高频率20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