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1):
一个变频器里有两套参数,通过外部接触器的吸合切换
我对这个原理不是很清楚,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应该是通过一个开关量控制信号,将变频器的两套电机数据组切换,当这个信号为低电平的时候,参数组1起作用,当这个信号为高电平的时候,参数组2起作用。这个信号还要和外部的接触器连锁,将外部的接触器对应变频器的电机数据组,否则就会“张冠李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