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1):
我在物业做电工时遇到怪事
一电缆把一端全接在一起,量电阻不通,因是3芯电缆,我用于220V上,其中一根线断,我接在220上还能用,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要是只要用220的话,有一根没断而用负载的零线接地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只是不太安全。

网友B:
问题不明确
三芯应该分别接 火线 零线 地线 怎么能接到一起呢

网友C:
我在物业做电工时遇到怪事
一电缆把一端全接在一起,量电阻不通,(在那一端量的)因是3芯电缆,我用于220V上,其中一根线断,我接在220上还能用,(你用了几根?)这是为什么
[/B][/B]

网友D:
玩电小心小心
维修断电断电
技术多学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