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2):
我是一个电气工程维修技术工人,经常接触金属卤化物灯,坏了我就会换电容和整流器,触发器,换下来了我用万用表去测量,可怎么也测量不出触发器和金属卤化物灯泡的好坏,有那位高手知道就告诉下 谢谢

网友A:
触发器不好用表测量,可用替换法判断。金属卤化物灯泡可用500v摇表测量,方法是摇表两根线接到金属卤化物灯泡上,快速摇动摇表。辉光强说明灯泡是好的,辉光弱或者根本没有辉光,说明灯泡是坏的。相互学习哈!

楼主:
谢谢了 是啊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B(2008-07-18):
我们这也经常用,只是看不亮了换新的,也不知道实际坏不坏!

网友C:
我们用的很多,都是用替换法。谢谢。

网友D(2015-10-31):
那为什么金卤灯拆下来调试时亮,装上原来线路就不亮了,线路也带电。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