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2):
220KW直流电机工作时温度摄氏80度,正常吗

网友A:
如果电机散热器表面温度80度是稳定的,没有问题。如果是电机内部的温度,更没问题。

网友B:
感觉是不是高了点?

回收三菱,西门子,PLC  变频器,触摸屏,光电等
QQ304867181注明二手电气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A:
当然是高了,但也还允许。一般电机的表面温度超过80度,基本就达不到热平衡了。80度是个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