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08-06-12):
我现在调试一台设备,行走分别有1台串励直流电机调速实现,现在一面行走前后都正常,另一面向前不转,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4倍,向后可以转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近2倍,机械上肯定无堵转,电机转子手动完好,电机接线正确,现把左右电机对调,故障电机故障现象与原位置完全一样,请求高手指教原因,谢谢!QQ:250041268

网友A:
先测试空载电机正反向都灵活吗?
如果都灵活的那么不用说了肯定机械有问题了.

回收三菱,西门子,PLC  变频器,触摸屏,光电等
QQ304867181注明二手电气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B:
可以先试一下空载。看看情况。

网友C:
先试空载

网友C:
空载不行就没办法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电刷架安装位置不对,就是差一个换向器片都不行!!

网友B:
呵呵,那当然。刷架子位置变了?怎么变得?有人动过吗?

楼主:
更换轴承了,安装是大意了,不过差只有两个换相片位置,就不行!希望大家注意!呵呵~

网友B:
很好的经验!直流电机几何中线只差2个换向片位置,就出事儿了。要注意!

网友D(2008-11-28):
还没接触过直流电机,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网友B:
直流电机的碳刷几何中线位置很重要,差一点都会影响电机的工作特性,造成电机的控制波动并烧炭刷,加快碳刷的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