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2):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的速度死循环控制在自动喷涂设备上的应用.VFD-B系列高机能,向量控制全数字交流马达驱动器具有典型的死循环控制特性,全数字菜单参数设定.文章主要通过一条典型的喷涂生产线电气控制系统中VFD-B系列变频器的应用来说明其优越的性能及所达到的快速动态响应.
关键词: 变频器 PG04卡 编码器
1 引言
本文介绍的是台达B系列变频器在自动喷涂设备上的应用。台达B系列变频器采用无传感器向量控制方式,具有自动转矩补偿,转差补偿功能,启动转矩在1Hz时可达150%,过载能力150%额定电流持续一分钟,输出频率0.1Hz至400Hz可调,调节范围宽,同时具有开环向量、死循环向量等各种控制方式。自动喷涂设备采用的是V/F+PG速度死循环控制,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其输送待喷涂物时链条堆积或断裂问题,经用户使用,效果非常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2 工艺简介
自动喷涂设备工作过程是通过输送链条将待喷涂物送入高温烘箱中,经过一系列烘烤过程使涂料附着在待喷涂物上,然后由传动链条送出,经工人从链条上取下检查,合格入库。其电气控制系统要求能根据不同的喷涂物调节输送链条速度,从而保证足够的高温加热时间,理论上实现起来应该非常简单,但是由于输送链条较长,使用单台电机拖动非常困难,故设计采用两台电机,这又出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两台电机同步?因为如果不同步将导致输送链条堆积或断裂导致生产无法进行,台达B系列变频器于生具备的V/F+PG速度死循环控制有效地解决了同步问题。
3 变频器功能基本要求
要求使用的变频器有两路以上的模拟输入和一路模拟输出,且两路模拟输入均接受电压信号并可迭加输入,其中一路模拟输入还必须可以接受负电压信号,模拟输出为0-10V电压信号,必不可少的功能就是变频器要有速度死循环控制。
4 变频器调速系统构成

台达VFD-B变频器标准配线图

5 主从变频器同步控制功能实现
主变频器给定有位移传感器和从变频器模拟输出迭加,从变频器由外接电位器给定。系统启动时主变频器快于从变频器,链条处于拉伸状态,位移传感器给出信号逐渐减小,主变频器降速,最终和从变频器处于同速状态,但是由于电机和链条之间是皮带传动,所以从电机会有丢转现象从而造成实际应用的主从不同步,链条有被拉伸的噪音,加上PG转速死循环后,噪音几乎消失。
变频器参数设置
主变频器 从变频器
01-09=30 00-09=01
01-10=20 00-09=35
02-00=06 00-10=20
02-01=01 02-00=01
02-10=01 02-01=01
02-11=03 03-05=00
02-12=00 04-23=386
02-02=00 10-10=600
04-15=00 10-11=01
04-16=00 10-12=4
04-17=200 10-13=2
04-18=00 10-14=2
07电机参数有使用电机铭牌输入,其余为出厂默认值。
6 结束语
本文介绍的应用系统已在相关企业运行,实际运用情况表明,和以前的系统相比,这套系统设计安装周期短,现场接线大大简化,调试简单,可靠性得到提高,由此印证了台达变频器转速死循环控制具有良好的动态响应特性,完全可以运用于自动喷涂设备及其它对同步要求比较高的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