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2):
Pro-face 与AB SLC500 连接的时候
输入 输出 模块上的点 如何能直接在触摸屏上读到。
GP地址里边只有B T C  R  N  等 格式 ,没有 i  和 O 的啊 。
有知道的请尽快联系
QQ 106254960
msn:wuxiauto@hotmail.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face 与AB SLC500 连接的时候
输入 输出 模块上的点 如何能直接在触摸屏上读到。
GP地址里边只有B T C  R  N  等 格式 ,没有 i  和 O 的啊 。
有知道的请尽快联系
QQ 106254960
msn:wuxiauto@hotmail.com
如下图:
这不是 I/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face 与AB SLC500 连接的时候
 输入 输出 模块上的点 如何能直接在触摸屏上读到。
 GP地址里边只有B T C  R  N  等 格式 ,没有 i  和 O 的啊 。
 有知道的请尽快联系
 QQ 106254960
 msn:wuxiauto@hotmail.com
如下图:
这不是 I/0 ?
请问你软件的版本,还有触摸屏型号 。我的确实没有,是不是软件版本太低了。

网友A:
软件版本 V7.29 ,触摸屏型号选的ST401(这个都支持,其他就不用说了吧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