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2):
今天朋友问我个事 ,说是有台水泵用的15kw的 4级电机  工频是1440R/min没用变频就可以实现让他转到720,也就是一半!单从电气方面改造,不加滑差调速,不加减速机!

网友A:
是不是双速电机

网友B:
不是变频就是变极了,难道还有别的花样吗

楼主:
也不是变频  也不是双速电机

网友C:
晕了那是不可能的~没用辅助器的话
出非有更先进的东西俺们还没见过的

网友D:
你可以把电机改为绕线式电机!

网友E:
说说看,怎么变成8级,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窍门,不知道是否要动电机绕组

网友E:
光说不讲解的帖子,希望以后不要发了

网友F:
你可以把电机改成8极的,你把挠组该成庶极式只不过这样还要看转子是不是万能转子

楼主:
准确的说是一个潜水泵   想做成两个速度,  但是用变频成本太高 ,说是有人实现了!
但是具体怎么实现他也不知道,所以问问我!我也没想出好办法来,
来来问问大家

网友G:
电机的极书数与频率决定了电机的转速,要改变转速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如手.

网友H:
三速电动机我到是 知道啊 ?如果有四速电机应该多加一路主控制电路把?不然我海鸥知道不知道了啊 ?不知道阁下是做什么的啊?请教啊

网友I:
不可能的,我实验过的。

网友J:
你的这个电机是4级的,同步转速是1500,只能实现2950和1440的转速,其他就变频!

网友K:
呵呵;变成8极电机就行了;

网友L(2008-11-03):
弄个调磁控制器的,就不用变频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弄个调磁控制器的,就不用变频
水泵电机就在这放着,杂调磁控制?搞不懂,有个概念就往这搬,服。

网友N:
我曾经试验过在小的电机绕组上串电阻在也可以改变一定的速度
不这么大的电机应该不敢试

网友O:
说出来吧

让俺们学习学习

网友P:
让俺也学习学习。。。。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