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2):
我厂有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250KW鼠笼式电机,电机变频启动完毕后的空载电流大概一直维持在250A;而同样的一台绕线式电机,260KW,采用串阻启动,启动完毕后的空载电流大概维持在100A左右,为何电机空载电流悬殊这么大?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

网友A:
那是你没有调试好。采用电机和变频器可以自动辨识功能的变频器,就不会这样了,也可以咨询电机制造商,看看空载电流的指标是多少?50%的空载电流也许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