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2):
初学者请大家帮忙.谢谢
mov k1 k3m130这个这么计算 m130是多少1,0 m131.... m132....m133......m142各是多少为什么.如果是 mov k2 k3 m130 哪? 谢了,教教方法.

网友A:
这是什么PLC来的

网友B:
三菱或者仿三菱的

网友C:
K3M130代表M130~M141;
把前面的数据转换成二进制的传到M130~M141;
K1   只有M130为ON;
K2  只有M131为ON;
K3  只有M130及M131为ON;
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