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2):
我想用单片机读取PLC中的数据作显示用,如何编程实现呢?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很容易啊,一般plc使用一些标准的工业协议,比如modbus等,实现一下协议内容就可以了吧!

网友B(2008-10-25):
我这几天在做89C52加MAX232和OMRON PLC CP1H加CP1W-CIF01串口模块进行串口通讯,事先我实现了PLC 串口1发送到串口2接收,完全正常,接着实现了单片机自己对自己的发送和接收(将2、3脚短接即可),也OK,但是我最后将单片机的2、3、15脚与CIF01的3、2、9脚连接,却不能正常通讯,请教朋友们,帮我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B: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