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2):
ABB800多台变频器通过总线控制其中有一台速度不稳,经查是光电编码器故障,由于很难买到这种型号,想到ABB800型变频器本身速度比较稳定.我想把这台变频器的光电编码器禁用,可以吗?该如何设置参数.希望能说具体点,设置哪一个参数?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ACS800多传系统吧?  我现在就用这种传动系统。
可以屏蔽掉码盘,我在日常维护中经常这么做。
你需要修改参数    50.03 SPEED FB SEL=1 INTERNAL
                        98.01 ENCODER MODULE=1 NO

楼主:
非常谢谢,我试试。

网友B:
^_^, ACS800的无速度反馈的DTC(直接转矩控制)还是非常优秀的
有的变频器离开速度反馈就没法做矢量控制了.

网友C:
你可以直接设置98.1参数设成NOT U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