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2):
刚刚试过可以用MW,但是只能是10S,各位大侠怎么弄阿

网友A:
可以使用变量,但是要注意变量的数据类型必须为S5Time。

简单的做法是在DB块中命名一变量,然后将该变量的数据类型定义为S5Time。

网友B:
当用变量来指定定时器的时间时,要注意定时器设定值S5Time的格式。
一个S5Time的数据占用一个字的存贮区,其中低12位是BCD码格式的数值,范围从0-999。
12和13位是时基,也就是低12位的数值中1个单位代表多少。
00代表10ms,01代表100ms,10代表1s,11代表10s,14和15位被忽略。
当你给变量赋值为16#10,则代表定时值为100ms
当你给变量赋值为16#1010,则代表定时值为1000ms
当你给变量赋值为16#2010,则代表定时值为10s
当你给变量赋值为16#3010,则代表定时值为100s
通过设定不同的时基,定时器的设定范围可从10ms到9990s。

网友C:
楼主,建议使用SFB4,比这个S-ODT好用多了,计时最长是2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