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3):
我现在做PLC控制锅炉水温的论文,请大家指点一下?
1  为什么选用这些硬件,
    PT100热电阻,S7-200,CPU222,EM235,EM237.也就是说这些比较同类的东西的优势
   在那里?
2 为什么选用PLC去控制,也就是说PLC相比较其他的优势?

 请高手不吝赐教,多谢,尽可能详细点或者链接网站,谢谢

网友A:
控制水温首先要有检测温度的传感器,所以需要PT100。
PT100输出的模拟量信号要送到PLC里,需要模拟量接口模块,所以需要EM235,EM235同时带有模拟量输出,可以用来控制加温装置。
要实现控制必须进行一定的运算,要有个CPU.
至于EM237,没听说过。
至于选用PLC的原因,稳定性好,通用性编程,使用简单,维护方便。

网友A:
在这一档次上的东西,性能都差不多,与同类产品的区别,照着产品介绍抄好了。
实际上区别不大,应用中都是熟悉哪种产品就用哪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