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3):
用台达PLC控制两台伺服电机 一台横向 一台纵向 两台无关联...用DDRVI脉冲指令

其中一台速度可达5W赫兹的频率..
但是另外一台速度怎么也上不去 速度调大点 伺服电机就不转了或是抖一下就不动了...应该跟惯量比和刚性没关系..

我用其他伺服试了下 如果不增加 加减速时间 到了一定速度就不动了..增加加减速时间
速度就可以调上去 请问是什么参数没设置好...请高手指教 机子停在那里 快被客户骂死了.

楼主:
速度都没超过上限的 20W赫兹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A:
伺服马达的参数你参考了没
绝大多数品牌的伺服马达为了配合不同厂家的PLC,会有一个脉冲和速度的比数设置来达到工作的高速度要求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经常碰到。频率/脉冲数/加减速时间 是要满足一点关系的,否则不能动弹。常见于脉冲数比较少的情况,2W的频率,20MS,脉冲数至少也得200才能启动,5W的频率你去算算要多少个脉冲。

网友C:
可能跟惯量比有关系,"如果不增加 加减速时间 到了一定速度就不动了..增加加减速时间速度就可以调上去"说明电机惯量小了,与负载不匹配,看一下有没有与惯量有关的参数,试一下....

楼主(2008-09-11):
我把齿轮比的一转脉冲数调成原来的1/2 速度提高了2倍~~~但是为什么呢  PLC 发出的脉冲频率达不到?我其中的一个伺服可以啊 另一个不行!!!
现在速度可以了 但是...定位又不准了 常跑偏

网友D:
电子齿轮比设了吗?请按照以下公式设好电子齿轮比就可得到最快的速度:CMD/CMV=K1*60/n/k: K1为伺服电机的旋转编码器的分辨率;n为电机的转速;K为PLC的最在输出脉冲,这样就可得到你想的速度。QQ:847408779

网友E(2008-12-01):
1."但是另外一台速度怎么也上不去 速度调大点 伺服电机就不转了或是抖一下就不动了"驱动器有报警吗?
2.“我用其他伺服试了下 如果不增加 加减速时间 到了一定速度就不动了..增加加减速时间,速度就可以调上去“ 我以前调过变频器,出现过上述的两种情况,原因是马达太小,扭矩过大。不知道伺服是不是也是这种原因?

网友F:
1、伺服驱动器都能查看上位机给出的脉冲个数,脉冲频率,你看看驱动器说明书;
2、伺服驱动器接收的脉冲形式要设置正确,.“我用其他伺服试了下 如果不增加 加减速时间 到了一定速度就不动了..增加加减速时间,速度就可以调上去”?作为正常的伺服,在脉冲接收的频率内,不管加减速时间,接收到多少个脉冲就应该走,否则应该出现超差、过载等报警;
3、电机速度不能超过其说明书规定的最高速度,有的最高速度为其铭牌的额定速度,有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