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3):
电源24V用一个发光二极管。二极管是白色发绿光的。用1/2W。2K的电阻连接可是连上电阻太热可以吗?

网友A:
说得不清楚,一般单只发光二极管用3VDC即可.

网友B:
led是电流型器件,电压大也没关系,只要知道正常工作电流和压降限流电阻就算出来了

网友C:
电子最好用大点啊!
这可以计算的,24/2K

网友C:
LED一般是小于10MA

网友D:
2k电阻太小,用5~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