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3):
LD     SM0.0
LDN    T37
TON    T37, LW4                    //延时后,断开
LD     T37
MOVW   0, AQW0                     //测试留用
=      M0.4

有请大侠们帮助:
现在需要让T37的计数每次进入都是从0开始,请问需要如何操作?
我尝试了产生上升下降沿,或者直接在程序的前面为T37赋 0 ,但是都不行,即每次手动终止程序的运行,然后再继续,T37总是继续从上次终止的计数值继续。希望大家能看明白我的表述:)

我的设备是S7-200,226CN,
编译器是STEP 7-Micro/WIN 4.0.4.16

网友A:
那你在子程序退出之后清0就行了

楼主:
不清零,置 PLC于Stop 位置,然后再打开到 Run 位置 T37 接着上次停止的数字继续跑,
能不能在程序里实现让他进入就清零?

网友B:
你这个子程序被主程序调用是条件调用,但是在条件改变的时候,计时器或者计数器是不能够复位的,建议你用sm0.0 调用

楼主:
是的,我没有分清楚调用的条件,已经按照您的方法做了,子程序推出时候计数器停在PT的终止值,但循环一遍回来进入子程序后计数器是从0开始的。
谢谢 sdzzdwf 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