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3):
我现在手上有台数控车床 具体问题是当电机启动时 电机不规则转动(电机正转一下然后反转一下)正反转都是这样 已经检查过系统参数 没有发现丢失现象  我用的系统是802D 驱动是611模块 怀疑是主电机内部的光电编码器损坏 请高手指点一下具体情况 数据线也检查过了

网友A:
不会编码器坏了
是不是直流调速装置驱动直流电机的
你这样子,把直流调速装置的控制线给独立控制,你看他是否还不稳,也有可能设备前后限位不灵,如果后限位通了,小车向后作业时,会提早发现,故而反转,到前限位时,又正转,然后又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