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帮忙

楼主(2008-06-13):
现场共有9台子站,1个主站,最后一个子站选择使用终端电阻。将子站甩开,测量总线间电阻为110欧左右。
将子站接入,测量总线间电阻为0欧左右。从第3站单独连接每个站都能通讯,但是总体连接不能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帮帮忙,很急 谢谢

网友A:
1、有条件情况下,单独测量每一个子站的总线电阻
2、检查每个通讯线路对地是否短路
3、采用拔除法查找不可靠子站
4、看主站是否有终端匹配电阻
5、无论CAN或485,均应是双绞线,检查通讯线规格

网友A:
在监测总线数据的情况下,同时进行试验,能更快的定位问题所在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