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3):
三相变压器一次侧B相空载电流偏大的原因,恳请各位大侠帮忙回答,明天考试要考这道题.谢谢了!

网友A:
变压器质量为题

楼主:
变压器质量为题,是质量问题吗

网友B(2008-09-15):
你把变压器二次侧完全与负载断开以后再看一下!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有可能是变压器质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