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s-06AD问题

楼主(2008-06-13):
我现在要用到06AD,有点问题不清楚。
我可不可以在程序中用两种输入虑波时间来读取同一通道的值呀?
因为在使用时,该通道的为压力值,该值有的时候要用来控制该压力达到设定值后立即输出一个动作来控制压力。从而避免压力控制不准的现象。因此,此时的压力值最好能读取当前值。当前值不用于显示压力或任何读数。
而在别的时候,该通道的压力值是用来读数的。要求要通过输入滤波以使压力读数更稳定。
但我看了手册上说的输入点虑波是在编程软件中设定的。没有找到在程序中在线更改的方法。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用时间来控制应该可以控制的到

楼主:
用时间怎么控制呀?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
因为平均多了的话是比较准。。但它慢。。平均少了的话它有跳的快。。。。那你先在永宏里面做平均少的了。。。然后对平均多你也可以在外面做平均啊。。。。

楼主:
回4楼

1.你说的永宏里面指的是永宏PLC程序里面吗?具体怎么实现?
2.你说的外面又是指的哪外面啊?   这又是怎么实现的?
3.能否再问一个问题,我能不能通过更改某个特殊寄存器的值来在线更改模拟量的平均次数?
4.永宏的模拟量模块中的当前值能不能直接读出来?  像台达的模拟量模块就有当前值和平均值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