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3):
各位高手我新学者。请问FX系列的用GX编软件怎么编写上升沿?谢谢

网友A:
对于支持上升沿指令的FX系列PLC型号,使用LDP,ANDP,ORP等指令获取上升沿。

对于不支持上升沿指令的FX系列PLC型号,使用PLS指令。

网友B:
呵呵;
FX0等老型的不能用LDP的指令;
FX1S/1N/2N都可以直接用;

网友C:
呵,是的
FX0等老型的不能用LDP的指令;
FX1S/1N/2N都可以直接用;

楼主:
[原创]
非常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