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128MR 的各个字母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急用,,多谢大侠

楼主(2008-06-13):
多谢

网友A:
FX2n指的是PLC型号,128MR指的是出入输出点数.

网友B:
坚决同意楼上

网友C:
FX2N 表示这个系列;
128 表示本体上I/O点总和,(64入,64出);
M 表示这是一台主机(扩展对应的是E);
R 表示这台输出是继电器的;

网友C:
如果是MT则表示输出是晶体管的;

网友D(2013-09-12):
回复 网友C:
这种plc的编程电缆和编程软件是哪一款啊?能告知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