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3):
请问各位大侠,施耐得XBT GT2130与S7300 PLC通讯线该如何连接?

网友A:
可能需要一条PC-MPI+的电缆;
直接连可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一条PC-MPI+的电缆;
直接连可能不行;
Pro-face可以,so... 施耐德也没问题。

楼主:
那请问自制电缆该如何做呢,急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