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6-14):
直流电机不能调速,确定是电机问题,但不知道原因。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这可怎么说呢?
电枢匝间短路?
绝缘击穿?
励磁电枢绝缘击穿?
励磁匝间短路?
换向器不正常?
碳刷磨损?
几何中线错位?
转子轴承损坏?
电机扫堂?
....
n个为什么呢

网友A:
呵呵,你难道一点提示都没有吗?

楼主:
可能是绝缘击穿,因为轴承,碳刷都没问题,是电机正在运转,突然发生的。大哥,我们能不能交个朋友?80765523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绝缘击穿,因为轴承,碳刷都没问题,是电机正在运转,突然发生的。大哥,我们能不能交个朋友?807655237
呵呵,可以,你在这里发帖子或者给我发信息,都可以。希望经常见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