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手册谁有哦?

楼主(2008-06-14):
各位:
 大家好!
 谁有A 系列网络连接模块 A1SJ71AR21 输入模块 A1SX42-S2 输出模块 A1SY42  FCN转换器 FA-TB32XY    这些谁有手册吗?急等!谢谢了

qq:437473316  mial:chunquan.xu@takata.com.cn

网友A:
到三菱网站找找看

网友B:
三菱网站是英文的,我也在找A172SH说明

网友C:
SC-09三菱PLC编程电缆FX/A系列的使用方法

1、FX系列不用设置 PLC I/F
  选定确认CPU系列后,在通讯选择页直接按确认;

2、A系列要设置 PLCI/F(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2和3 已测试成功)
   选定确认ACPU后,在通讯选择页的PLCI/F设置栏,双击“CPU模块”,
   选择“使用MAC/MTA透明模式”再按确认;
   之后就能同时传输主程序和参数等数据了。

更多参考:http://www.linkkey.com